[其他ST产品] touchgfx4.20.0页面层数比较多容易出现卡死现象怎么解决?

楼主(2024-03-15):
页面层数比较多,添加了表格等控件,当点击最上层页面的时候,很容易出现卡死现象,通过STM32ide调试,找不到死机的地方,既不是进入死循环,也没进入硬件fault中断,像是ui任务死机了;请问这个怎么查找解决?

网友A:
优化代码和内存使用

网友B:
升级TouchGFX版本

网友C(2024-04-20):
可以试试扩展一下堆栈吧

网友D:
一般把容量扩容一下就好了,我觉得

网友E:
在TouchGFX中,页面层数增多可能导致性能下降和卡死现象。

网友F:
检查您的页面设计,尽量减少图层的数量和复杂度。合并重叠的图层,减少不必要的透明图层,以降低图层的数量和复杂度

网友G:
优化图形资源的大小和加载方式。使用合适的图像格式和压缩算法,减小图像文件的大小。

网友H:
可以考虑使用图像合并技术,将多个小图像合并成一个大图像,减少图层数量

网友I:
优化事件处理逻辑,避免在页面切换或更新时产生过多的事件处理。确保事件处理的逻辑简洁高效,避免不必要的计算和操作

网友J:
合理管理内存资源,避免内存泄漏和内存碎片问题。及时释放不再需要的内存资源,避免内存溢出和性能下降

网友K:
利用硬件加速功能,如GPU加速、DMA传输等,提高图形渲染和页面切换的效率

网友L:
通过性能测试工具对系统进行性能分析,找出性能瓶颈和优化空间,有针对性地进行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