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有懂高压电源的吗?请进

楼主(2024-03-15):
想做一个15V转14kV的电源,能开路短路,功率14W;用U17磁芯,次级0.15mm线绕了1000T,线圈侵了绝缘漆,上电后有高压输出,但不稳,后把电压降到8kV,采样电路又改进了一下,空载稳定了10多分钟,又不稳定,后发现多个地方击穿放电了;后用电子灌装胶全部浇灌,还是不行,有放电声音与臭氧气味

楼主:
新的线圈已经电子灌装胶浇灌了,等干透后的实验;另外高压绕组1000T,而旧电视机高压包好像是2000T,这样每匝线圈就有14V反峰值电压,是不是太高了,必须2000匝?还有现在灌胶后才实验,但没有真空设备,灌胶里有气泡肯定的,不知道这样行得通不。

网友A:
虽然不太懂,但建议楼主上传照片,重点关注你的变压器。是分层绕的还是分段绕的。

没有灌胶是之前做AC1800V电源还是使用AC220转DC24V电源拆的现成变压器,其它方面也没意外击穿事件,还有就是灌胶后就定型没法改动了,才马虎就测试了
初级33匝,反激式,没有倍压;漏感吸收是500V的TVS串联150V稳压二极管吸收
@六方晶碳 :就我这外行看来,变压器看起来不错呀,估计还是要先灌胶再通电。说起MOS,我还不知道你的初级有多少匝?是不是反激式?有没有倍压整流?有没有电路图?
现在测量结果是,开关MOS电压达到了钳位二极管的640V,不含漏感电压为450V,测量单匝反峰8V,理论14V;怀疑高压电容漏电,把高压整流二极管断开,也只是10V
分10段,每段开头都用高温胶带与后面的线绝缘

楼主:
变压器

上面铜皮没有闭合,接地屏蔽干扰的,不然干扰强得示波器都无非正常工作,另一个是1匝,用来测量与准备用于采样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不太懂,但建议楼主上传照片,重点关注你的变压器。是分层绕的还是分段绕的。 ...

初级33匝,反激式,没有倍压;漏感吸收是500V的TVS串联150V稳压二极管吸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初级33匝,反激式,没有倍压;漏感吸收是500V的TVS串联150V稳压二极管吸收

初级33匝,次级1000匝,14KV折算到初级电压也就462V。
漏感吸收建议试一下RCD电路。
另外我也没啥办法了。

网友B:
看老电视的行输出

网友C:
建议用电视机的高压包,只要改变初级电压或是占空比,就可以控制高压电压值

实在不行就用电视机高压包了

网友D:
可以参考ESD放电模拟器;

开关方式+倍压整流;

网友E:
变压器需要真空浇注的才行  ,市面上有现成的高压包

最终目的是我要做14kV-12V的高压转低压电源,这升压电源是用来测试这个降压电源;同时来熟悉高压电源技术,现成的高压包买过好几种,测试结果就是高压绕组短路,也许是高压绕组的紧贴绕法造成分布电容很大,分布电容过大会导致其充放电损耗大;而我自己绕的线圈分布电容很小,测试没有问题

网友F:
绕线两格之间空一格,多分几格。你这上一格的开始端到下一个的距离太小,电场梯度过大,绝缘层上层电子会脱离分子破坏塑料。

行不通,只有10槽,空一槽,同槽导线电压差达到2.8kV,绝缘皮受不了,现在每槽电压最大差1.4kV

网友G:
苍蝇拍的原理类似

网友H:
电视机的高压包电路了解一下,或者看一下ZVS倍压电路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