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又遇到问题了,F1的ADC有内部的参靠电压吗,用来计算电池电压

楼主(2024-03-15):
需求是这样的,需要测量外部电池电压。
试了ADC,测量范围是GND到VCC,对应0到1023的结果。那么如何测量一个准确的电压呢,有没有内部参考电压源呢?

网友A:
可以使用外部参考电压

网友B:
ST的一些型号是号提供内部参考电压源的

网友C:
如果你的STM32芯片有VREF引脚,你可以在VREF上接一个稳定且精度高的电压作为参考电压。如果没有VREF引脚,STM32通常也会在内部将VREF连接到VDDA引脚,这时你需要确保VDDA供电稳定且精度足够。

网友D:
VREF引脚进行参考电压设计

网友E:
F1的话,好像是VREF的电压就是参考电压

网友F:
没有的吧,一般都是外部的参考电压才行

网友G:
你可用一个比较稳定的LDO 来做基准都是可以的

网友H:
1023?一般满量程是4096的

网友I:
你参考一下正点原子的例程试试,也许是OK的

网友J:
你电池的电压是多少?不要超过ADC的3.3限制啊

网友K:
没有内部参考电压源,我记得是这样

网友L:
你用一个431或者一个普通的LDO实现外部基准电源都是可以的

网友M:
你是没加基准电源,测量的值是1023?

网友N:
可能你电路已经有外部基准了吧,应该就行了吧

网友O:
内部参考VINT=1.2V 都有, 反推V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