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的步进电机选择

楼主(2024-03-15):
#步进电机# #3d打印# 大佬们,本人是一个大二刚入门的小白,我现在想做一个类似3d打印机那样的步进电机控制的位置移动,但是因为没做过3d打印,不知道在哪找资料,我想请教一下以下几个问题:
1.步进电机选多大扭矩能带动我的装置,装置是铝合金的,有15kg左右,基本构架刚和3d打印机差不多,步进电机就是控制装置移动。
2.步进电机的驱动板用a4988可以吗,需要多大的开关电源啊。
3.或者哪里有3d打印机详细的资料可以学习参考啊。
谢谢大家,打扰了。

网友A:
没玩过3d打印机。不过看别人做的用42步进电机比较多,可以用a4988
3d打印机有些开源的方案,你可以参考下

谢谢

网友B:
可以使用42步进电机,电机驱动用A4988或者TMC2209都可以,电源选用的话可以根据你的热床功率来选,比如热床100W,电源功率选140W就差不多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