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还可以直接测VBAT引脚的电压吗?

楼主(2024-03-15):
(无正文)

网友:
第一个引脚就是。

网友A:
可以通过VBAT引脚直接测

网友B(2024-04-19):
STM32F103系列的微控制器通常具有VBAT引脚,该引脚用于连接备用电源,以保持RTC(实时时钟)和后备寄存器的内容

网友C:
VBAT引脚通常可以用于测量备用电源的电压。

网友D:
正常是可以的,你可以接个ADC来搞

网友E:
您可以通过使用STM32F103的ADC(模数转换器)来测量VBAT引脚的电压

网友F:
将VBAT引脚连接到微控制器的ADC引脚之一,在代码中配置ADC,设置采样时间、分辨率等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G:
其实你想测量都是OK的,只要不超过ADC的阈值

网友H:
需要注意的是,为了准确地测量VBAT引脚的电压,您需要考虑ADC的参考电压和输入范围,以及外部电路的设计

网友I:
需要注意VBAT引脚的最大输入电压和ADC的输入电压范围是否匹配。

网友J:
在实际应用中,您可能还需要考虑如何处理ADC转换结果、如何校准ADC、如何处理电压测量的精度和稳定性等问题。

网友K:
确保在测量VBAT引脚电压时,考虑到所有相关的因素,以获得准确和可靠的测量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