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单片机测量供电电池电压用什么基准源

楼主(2024-03-15):
大家都是用什么做基准源的?专用的基准芯片还是用稳压二极管?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测量精度要求

网友B:
我是用稳压芯片,要求不是很高

网友C:
可以用芯片内部稳压电源FVR做ADC的基准参考源.

网友D:
用外部提供稳定的电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