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驱动软件IIC---OLED

楼主(2024-03-15):
今天尝试将STM32F1系列的软件模拟IIC的OLED代码移植到gd32F03ZET6上,发现使用开漏输出无法驱动OLED,但是推挽输出可以正常驱动。可以软件模拟IIC不是使用开漏输出吗???虽然推挽输出也是可以。
E:\OneDrive\图片\屏幕快照我后面去看嘉立创的梁山派的代码使用的也是推挽输出。这是为什么啊?E:\OneDrive\图片\屏幕快照

网友A:
开漏输出的话,你得看看上拉电阻是否合适,最好是用示波器看看波形上升沿。

网友B:
曾用STM的代码放艾派克上用长时间工作后花屏,通过对IIC波形分析也没发现什么问题,后来就果断放弃!

网友C:
开漏输出的话外部IO上需要加上啦电阻

网友D:
软件模拟IIC用开漏输出?

网友E(2024-07-31):
开漏输出配置允许输出引脚在低电平时连接到地,而在高电平时不连接任何电压。这意味着只有外部的上拉电阻可以将线拉到高电平。

网友E:
检查开漏输出是否正确配置。在 GD32F03ZET6 中,开漏模式可能需要通过特定的寄存器或配置来启用。确保你的配置代码正确设置了开漏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