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通用定时器示例详解 TimeBase

楼主(2024-03-15):
这儿有一个小插曲,软件是直接拷贝的库函数,理论上选择合适的单片机型号后,下载即可出波形结果;但是发现程序执行,示波器上出现不了波形,而且,在IAR中,寄存器调试观测窗口,发现TIM2寄存器的值初始化不了,TIM3(程序未涉及)反而出现了几个寄存器的初始化,但是TIM3的初始化值和自己程序中的还是不一样的,另外全局变量的值,尤其SystemClock还有PrescalerValue的值在检测窗口显示的时Error,是否因为TIM2的地址定义是否错了?查看头文件的定义以及Flash的Memory map,是对的。最终,发现可能出错的地方是在下图的配置,其中CPU clock原来的定义是72Mhz,查看手册,该颗MCU最大只有24Mh,修改过来,然后发现程序就运行正常了,但是当自己再次想复现该现象时,修改回72Mhz,发现原来的现象再也不复现了。由于是超频使用了,不符合手册规范,所以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在此,仅是提醒各位,配置时,这一块也要注意,否则可能会出现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