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发布] PCB小槽孔 大作用

楼主(2024-03-16):
这是我们设计产品时常用的一款开关电源,从PCB板上可以看到很多槽孔,那个槽孔又有什么用处呢?

这里我以我的理解进行说明,若有不妥,请指正。
第一点:用于固定,四角的开圆孔处是为了使用螺丝固定PCB板使用的;
第二点:散热,基于电源PCB电流特性,若有电流过大情况导致器件发热,开孔处可进行散热,并拉长爬电距离缓解电流压力;
第三点:区域分离,由于电源PCB上有高压和低压部分,为避免电气信号间的相互干扰,使用槽孔进行物理隔离;
第四点:电气层连接,若使用多层板,槽孔用来贯通不同电气层,实现连接导电。

网友A:
就以为是用来固定的,没想过散热之类的。

网友B:
图文不符,图中的开槽是增加爬电距离用的。

网友C:
开槽是增加爬电距离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文不符,图中的开槽是增加爬电距离用的。

这个确实是拉长爬电距离的,我是找了一个PCB图做了引例,想说的是槽孔大部分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槽是增加爬电距离用的

主要还是用来增加爬电距离的,其他也是我觉得可能会有的作用,感谢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文不符,图中的开槽是增加爬电距离用的。

感谢指正

网友D:
我就是用来增加爬电距离,增强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