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24-03-16):
单片机串口通信问题。只能发送,不能接收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先看硬件连线再看程序

网友B:
我先盲猜一个,没开接收中断,大家都来盲猜

网友C:
先确定硬件没问题,再查程序

网友D:

用例程看看通信情况,例程没问题就是你程序有错误,例程收发也不行,硬件找一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