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程序一直卡在死循环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里面

楼主(2024-03-16):
本人用stm32f407开发板和ads1118通信,用差分方式采集电压时,采取连续模式,ads1118的配置寄存器值设置为0x828B(写入SS,量程4.096v,连续模式,128SPS,使能上拉电阻),但是在采集数据时发现只能采集一次数据,如果电压改变的话我必须按下复位键之后让程序重新运行一次才能再采集一次,我用单步调试发现程序进入了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这个死循环函数里面,注释是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Hard Fault exception occurs(当发生硬故障异常时,进入死循环),但是应该不是硬件的问题,开发板是正点原子的,ads1118也是买的模块,估计是程序没写好,但是又没有找到原因。请问各位大佬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下面附上ads1118采集电压的程序

连续模式获取ADC数据的函数

连续模式获取ADC数据的函数

将获取的数据显示再lcd屏上

将获取的数据显示再lcd屏上

主函数调用采集电压的函数

主函数调用采集电压的函数

网友A:
堆栈溢出?

网友B:
call stack 找到发生问题的地方,再仔细看看是对齐还是栈溢出等原因

网友C:
检查中断配置

网友D:
寄存器配置是否有误

网友E:
应该是sprintf函数惹的祸,数组指针跑飞了,覆盖了相关代码

网友F:
我比较倾向怀疑访问地址越界了,比方数组跨界之类的。。。

网友G:
LCD_SHOW_STRING 先屏蔽 测试看看hard不hard

网友H:
这个大概率是定义外部接口中存在问题

网友I:
改成ads_value_str[32]试试?
不显示声明数组长度,会按照初始化列表的元素个数分配空间。

网友J:
在我碰到的类似硬错误里,数组越界大概占到了95%,哈哈哈!得严谨的查查

网友K:
楼主的ads_value_str[]空间只有1字节,sprintf往里存字符串的时候就溢出了。

网友L:
HardFault错误追踪库
https://github.com/xjtuecho/CmBacktrace
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网友M:
用差分方式采集电压这个具体原理是怎样的呢?

网友I: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N:
同意6楼的观点。sprintf用于浮点数时会出问题。

网友N:
之前我遇到这个问题时,解决方案是,自己写一个mysprintf函数,来解决处理浮点数的bug。

网友O:
可以把浮点数转换为整数再运算

网友P:
进入中断得时候就能看到是从哪个错误进来得。

网友Q:
一般情况下应该是数组越界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