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VCC和GND之间1个2W 390欧姆电阻的功能

楼主(2024-03-16):
(无正文)

网友A:
两种可能,开环控制,比如那种微型隔离模块就没有闭环,振荡器振起来,副边整流。这种电路要求有最小负载电流,不然输出会很高。另一种是闭环控制不理想,空载会出现电压过冲。

网友B:
画个简图或者直接晒一下线路板照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两种可能,开环控制,比如那种微型隔离模块就没有闭环,振荡器振起来,副边整流。这种电路要求有最小负载电 ...

正解

网友D:
有点类似充电宝小电流不能持续工作

网友E:
应该是输出有最低启动电流要求,所以放一个电阻作为固定负载,使其保持输出有效。

网友F:
电源电路的负载,防止在空闲状态时,因负载过轻导致电源管理芯片进入低功耗模式(打隔模式)而导致纹波增加。

网友G:
是的,有些开关电源如果输出达不到最小电流也会不正常,其实这样断电的时候是不是泄放的也会更快呢?

楼主:
测绘了一下,是这样的。开关按下时,B772的输出VDD有电压。B772的引脚号不对,只是画了一个示意图。

网友H:
引用 楼主:
测绘了一下,是这样的。开关按下时,B772的输出VDD有电压。B772的引脚号不对,只是画了一个示意图。
...

把所有电路都放出来,单纯这个电路图就是一个开关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所有电路都放出来,单纯这个电路图就是一个开关电路

别的电路没有仔细测绘,开始是不理解为什么有个大瓦数的电阻,就测绘了一下这个电阻周边的电路。VIN是DC 12V的输入,VDD是给1个TEA2025L芯片供电。

网友I:
假负载,关电时放电。

网友J:
关断的时候靠该电阻把电容里面的电放光

网友K:
相当一个小负载,防止电压输出偏高振荡。

网友L:
大概率关机放电,可以保证设备频繁上下电,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