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高速细腻调节PWM占空比, 输出电压更稳定

楼主(2024-03-20):
逆变器简介
简单地说,逆变器就是一种将直流电(DC)转变为交流电(AC)的电子设备。因为我们通常是将220伏(V)交流电(AC)整流变成直流电(DC)来使用,而逆变器的作用与此相反,因此而得名。
图: 储能电源逆变板的结构图

那么,直流要如何转单相交流电,以向各种电器进行供电呢?答案是透过H桥电路和弦波PWM (请参考底下的图)。
中国大陆地区家庭用电一般是单相电,因此,只需要用H桥做单相频率50Hz的弦波PWM即可,只要透过周期性的改变PWM占空比,就可以实现输出一个弦波。

MG82F6D系列
笙泉Megawin 8位MCU MG82F6D32/64配备32/64KB的Flash,同时CPU频率最快可达36MHz,可以满足储能电源中,逆变器的程序部分的使用需求。
此外,MG82F6D32/64的PWM时钟源最高可达144MHz,同时还带有死区控制,保护MOS,在如此高的PWM可细腻地调节PWM占空比,让输出的弦波更加线性,更好地满足交流用电器的供电需求。
不仅如此,MG82F6D系列带有12bit 1.2Msps ADC,能精准测量电池的电压和充放电电流。同时,MG82F6D系列出厂内置校准过的内部参考电压,助力ADC采集精度更上一层楼。
MG82F6D32/64还内置了最多3组轨对轨比较器,可用于快速过压和过流检测并产生中断,且比较器支持睡眠模式继续工作的功能,保障逆变系统的安全。

应用框图

网友A(2024-06-04):
过调节脉冲的开关时间和宽度比例(即占空比),来实现对输出电压的精准控制。

网友B:
在软件层面,减少中断响应时间和算法延迟可以提高 PWM 调节的速度。这可能涉及到优化中断服务程序和使用快速数**算。

网友C:
用于计算和更新 PWM 占空比的算法应尽可能高效。避免耗时的操作和不必要的数据处理可以提高调节速度。

网友D:
提高PWM的频率可以减少输出电压的纹波。但是,过高的频率可能会导致开关损耗增加,因此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网友E:
楼主有参考源码吗?谢谢。

网友F:
使用具有高速处理能力和高精度控制功能的PWM控制器,可以实现快速且细腻的占空比调节。

网友G:
使用高精度的定时器来生成PWM信号,以确保占空比的精确性。现代微控制器(如STM32、ESP32等)通常具有多个定时器,其中一些具有非常高的精度和分辨率。

网友H:
通过数字信号处理技术,使用先进的控制算法,如模糊控制、神经网络或自适应控制等,来实现对PWM占空比的实时优化调节。

网友I:
PWM 频率的选择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更高的频率可能导致电压调节不够平滑。选择一个适当的频率,既能保证输出质量,又能实现快速调节。

网友J:
使用数字控制算法(如PID控制)来调整PWM占空比,可以实现更复杂的控制策略,适应不同的负载条件和环境变化。

网友K:
由于温度变化会影响电子元件的性能,因此需要加入温度补偿机制,以温度为输入参数调整PWM占空比,确保输出电压的稳定性。

网友L:
对于变化的负载,可以考虑使用负载电流反馈来调整PWM占空比,以保持输出电压的稳定。

网友M:
选择一个具有高分辨率和快速响应时间的 PWM 生成器对于细腻调节占空比至关重要。

网友N:
在电路设计和布局中采取措施减少电磁干扰,保证PWM信号的稳定传输,防止外部干扰影响PWM占空比的准确度。

网友K:
选择具有高分辨率的PWM控制器,这样可以更精细地调整占空比,从而实现更平滑的输出电压。

网友M:
引入闭环控制系统,通过反馈输出电压的实际值与设定值之间的差异,利用控制算法调整PWM占空比,以维持输出电压的稳定。

网友O:
某些微控制器具有内置的 PWM 生成器,它们可以提供高速且精准的 PWM 信号。选择一个具有高分辨率和快速响应时间的 PWM 生成器对于细腻调节占空比至关重要。

网友P:
通过使用闭环控制系统,可以根据输出电压的实际值动态调整PWM占空比,以维持恒定的输出电压。

网友Q:
确保PCB布局合理,避免电源引线和地线过长或交叉,以减少电磁干扰(EMI)对输出电压的影响。

网友R:
如果PWM控制的输出电压范围较宽,或者需要非常低的纹波,可以考虑在PWM输出后级联一个线性稳压器。线性稳压器可以提供非常稳定的输出电压,但可能会引入一些功率损耗。

网友S:
用于调节 PWM 占空比的定时器应具有高分辨率,以确保可以实现细腻的调整。例如,使用具有 16 位或更高分辨率的定时器可以提供足够的精度。

网友A:
使用高精度的定时器来生成PWM信号,以确保占空比的精确性。

网友J:
提高PWM开关频率,减小开关时间,可以使输出电压的变化更加平滑,提高电压的稳定性。

网友T:
在PWM输出端添加适当的滤波器(如LC滤波器)可以平滑输出电压,减少纹波。滤波器的选择和设计取决于所需的输出电压范围和纹波容忍度。

网友J:
采取措施减少电磁干扰,如屏蔽、接地和合理的布线,可以提高系统的整体性能和稳定性。

网友U:
为了维持输出电压的稳定性,可以实施闭环反馈控制系统。该系统会持续监测输出电压,并根据误差调整 PWM 占空比。

网友V:
通过采样输出电压并与期望值进行比较,可以动态调整PWM的占空比,以实现精确控制。这种闭环控制系统可以确保输出电压保持稳定,即使在负载变化或输入电压波动的情况下。

网友W:
选择具有高分辨率和快速响应时间的 PWM 发生器是微调占空比的关键。

网友X(2024-07-05):
选择一个具有高分辨率的 pwm 控制器,它允许对占空比进行更精细的调整,从而产生更平滑的输出电压。

网友Y:
选择高分辨率和快速响应时间的pwm发生器对于微调占空比至关重要。

网友Z:
通过精细调节PWM占空比,可实现高速且细腻的控制,使输出电压更加稳定,确保系统精确运行。

网友AA(2024-09-03):
确保PCB布局合理,避免电源线和地线过多或交叉,以降低电磁干扰(emi)对输出电压的影响。

网友AB:
高精度定时器用于产生pwm信号,以确保占空比的精度。

网友AC:
选择高分辨率和快速响应时间的PWM发生器是微调占空比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