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有源钳位正激主管波形异常原因求助

楼主(2024-03-17):
输入24V  输出167V   变压器PQ4040   匝比4:61(最初2:28) 下钳位   死驱接近1uS  发现MOS关断期间出现多次开通的现象,测试驱动波形,驱动波形无异常现象。  这个原因可能是哪个方面导致的?  另外发现能带载 ,环路稳定。但是效率很低,只有82%。一些微调效率的手段,都无改善。

楼主:
@xch 坛友能给掌掌眼指点一下吗?

网友A:
同时测量漏极、栅极波形。

收到,等明天和同事一起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