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专用MCU] COMP模块在超低功耗模式下的运行问题

楼主(2024-03-18):
参考手册描述,APM32F411的COMP模块支持在超低功耗模式下运行,但实际上在测试中发现,无法将MCU从超低功耗模式中唤醒。是否有其他方法可以实现在超低功耗模式下使用COMP模块?

网友A:
能截图分享下你是参加“参考手册”哪部分?COMP比较器无法在STOP停机/STANDBY待机模式下正常使用。普通外设时钟都会在STOP/STANDBY模式下被关掉,不管是COMP还是定时器。
如需要低功耗唤醒,STOP-->外部中断/RTC,STANDBY->RTC/WKUP引脚

关于COMP的应用笔记,可以看
https://www.geehy.com/uploads/tool/AN1107_APM32F411%E7%B3%BB%E5%88%97COMP%E5%BA%94%E7%94%A8%E7%AC%94%E8%AE%B0.pdf

网友B:
外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