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单片机步进电机驱动正反转程序

楼主(2024-03-18):
//IN4: PB6  d
//IN3: PB5  c
//IN2: PB4  b
//IN1: PB3   a
//四相八拍
u8 phasecw[8] ={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0x09};// 逆时针100000001100000001000000011000000010000000110000000100001001
u8 phaseccw[8]={0x09,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 顺时针100100000001000000110000001000000110000001000000110000001000

//引脚初始化
void Step_Motor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打开AFIO时钟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 ENABLE);   //Full SWJ Disabled (JTAG-DP + SW-DP)
   // 改变指定管脚的映射 GPIO_Remap_SWJ_Disable SWJ 完全禁用(JTAG-DP+SW-DP)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 ENABLE); //JTAG-DP Disabled and SW-DP Enabled
   // 改变指定管脚的映射 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JTAG-DP 禁用 + SW-DP 使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GPIO_Pin_6|GPIO_Pin_5|GPIO_Pin_4;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
//引脚映射
void SetMotor(char InputData)
{
    if(InputData&0x01)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4);
    }
    else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4);
    }
    if(InputData&0x02)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5);
    }
    else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5);

    }
    if(InputData&0x04)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6);
    }
    else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6);
    }
    if(InputData&0x08)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7);
    }
    else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7);
    }
}
//步距角5.625 360/5.625=64 减速比1/64
//故64*64个脉冲转一圈
//n圈数
//position 方向
void motorNcircle(int n,bool position)
{
    int i,j,k=0;
    for(j=0;j<n;j++)
    {
        //for(i=0;i<64*8;i++)
        for(i=0;i<8;i++)
        {
            for(k=0;k<8;k++)
            {
                if(1 == position)
                {
                    SetMotor(phasecw[k]);
                }
                else if(0 == position)
                {
                    SetMotor(phaseccw[k]);
                }
                delay_ms(2);
            }
        }
    }
}

网友A:
这个这么简洁,能行吗

网友B:
STM32单片机步进电机驱动正反转原理图有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