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LINK的SWD接口

楼主(2024-03-22):
1. SWD接口1.1 SWD接口简介

SWD是一种串行调试接口,与JTAG相比,SWD只需要SWCLK和SWDIO两根线,减少了对单片机GPIO口的占用。其中SWCLK为串行时钟线,提供所需要的时钟信号(由jlink发出clock给CPU),SWDIO为串行数据线,用于数据的读出与写入。此外还需要接GND与VCC两条线。

1.2 标准JTAG\SWD接口排列

1.3 SWD连接方法

其中VTref就是VCC接口。即:VCC-1;SWDIO-7;SWCLK-9;GND-20。

网友A:
SWD接口介绍PCB空间和BOM成本

网友B:
从没用过JATG,一直用SWD

网友C:
SWD只需要SWCLK和SWDIO两根线,减少了对单片机GPIO口的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