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 外部中断配置步骤

楼主(2024-03-23):
【1】外部中断相关知识介绍
CM4 内核支持 256 个中断,其中包含了 16 个内核中断和 240 个外部中断,并且具有 256级的可编程中断设置。但 STM32F4 并没有使用 CM4 内核的全部东西,而是只用了它的一部分。

STM32F40xx/STM32F41xx 的 92 个中断里面, 包括 10 个内核中断和 82 个可屏蔽中断,具有 16 级可编程的中断优先级, 而我们常用的就是这 82 个可屏蔽中断。
【2】外部中断示例代码
#include "exti.h"

函数功能:按键外部中断初始化
KEY0 --- >PE4  按下为低电平
KEY2 --- >PE2  按下为低电平
*/
{
RCC- >APB2ENR|=1< < 14;

   EXTI- >IMR|=1< < 0; //中断线0
   EXTI- >IMR|=1< < 3; //中断线3
   /*3. 配置中断线触发边沿*/
   EXTI- >FTSR|=1< < 0; //下降沿

   EXTI- >FTSR|=1< < 2; //下降沿

   EXTI- >FTSR|=1< < 3; //下降沿

   EXTI- >FTSR|=1< < 4; //下降沿

   SYSCFG- >EXTICR[0]&=~(0xf< < 0*4);
SYSCFG- >EXTICR[0]&=~(0xf< < 2*4);
SYSCFG- >EXTICR[0]&=~(0xf< < 3*4);
SYSCFG- >EXTICR[1]&=~(0xf< < 0*4);
   /*5. 配置中断优先级*/
SetNVICPriorityGrouping(EXTI2_IRQn,2,2);
SetNVICPriorityGrouping(EXTI4_IRQn,2,2);
/*
*/

{
  if(KEY_UP)
LED0=!LED0;
printf("KEY_UP\r\n");
  EXTI- >PR|=1< < 0; //清除中断标志位
/*
*/
{
  if(KEY2==0)
LED0=!LED0;
printf("KEY2\r\n");
  EXTI- >PR|=1< < 2; //清除中断标志位
/*
*/
{
  if(KEY1==0)
LED0=!LED0;
   printf("KEY1\r\n");
  EXTI- >PR|=1< < 3; //清除中断标志位
/*
*/
{
  if(KEY0==0)
LED0=!LED0;
   printf("KEY0\r\n");
  EXTI- >PR|=1< < 4; //清除中断标志位
main.c代码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t main(void)
LED_Init();
USART1_Init(84,115200);
while(1)
}
}

网友A:
在中断使能前  各个步骤是固定的吗

网友B:
内核有多少个中断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

网友C:
当设置完中断优先级的时候,需要重新上电才会生效吗

网友D:
是不是所有型号的单片机都最多支持256个中断呢

网友E:
都有哪些种类的中断是不能屏蔽的呢

网友F:
如果配置步骤不一样 会导致什么后果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