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变频是要从交流变为直流再变成交流吗?

楼主(2024-03-18):
这样损耗大不大啊

网友A:
这个首先要明白什么叫做变频

网友B:
变频技术的核心是变频器,通过对供电频率的转换来实现电动机运转速度率的自动调节,把50Hz的固定电网频改为30-130 Hz的变化频率。同时,还使电源电压适应范围达到142-270V,解决了由于电网电压的不稳定而影响电器工作的难题

网友C:
变频变的是频率

网友D:
中频比电台信号频率低(现在有些机器的中频比电台信号频率高,另当别论),放大容易,不容易引起自激,灵敏度高,且可以针对固定的中频做很多的"调谐回路"

网友E:
所谓"变频",就是通过一种叫"变频器"的电路,将接收到的电台信号变换成一个频率比较低但节目内容一样的"中频",然后对"中频"进行放大和"检波"(取出电台高频信号中携带的音频信号["表示声音的电信号"],供收听)

网友F:
变频好像没有变成直流的说法吧  都应该是交流范围内的操作

网友G:
变频就是改变供电频率,从而调节负载,起到降低功耗,减小损耗,延长设备使用寿命等作用

网友H:
是的,变频的过程通常涉及将交流电(AC)转换为直流电(DC),然后再将直流电转换回交流电。这种转换过程主要在变频器内部完成。

网友I:
变频确实涉及从交流到直流再到交流的转换过程,并且这个过程是在特定的电路结构和控制策略下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