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为什么感觉我的daplink烧录这么慢呢?

楼主(2024-03-18):
有没有什么办法调整一下啊

网友A:
出现这个问题有几个方向,1.工程较大。2.下载速度设置太慢。3.下载器非高速下载器。

网友B:
是不是样例工程比较大

网友C(2024-05-23):
是不是你用高速的USB接口就好了啊

网友D:
烧录速度还受到目标设备的Flash存储器速度的影响。如果目标设备的Flash存储器速度较慢,那么烧录速度也会相应减慢

网友E:
可能是你的擦写方法不对,如果是按照字节的方式擦写就不行

网友F:
DAPLink使用的烧录算法和通信协议也会对烧录速度产生影响。不同的烧录算法和通信协议可能具有不同的效率和速度

网友G:
如果计算机同时运行其他占用系统资源较多的任务,如运行大型软件、进行磁盘读写等,可能会导致DAPLink烧录速度变慢

网友H:
看看你工程的Hex文件大小,如果太大慢很正常。

网友I:
这个下载器可以调节下载速度吗?JLink是可以调节的。

网友J:
DAPLink通常通过USB接口与计算机连接,烧录速度受到USB接口的限制。如果使用的是USB 2.0接口,其传输速度相对较慢,可能会影响烧录速度

网友K:
你看看你的设置,烧录速度应该可以调节的吧

网友L:
你用的是keil配合DAPlink烧录的吗?

网友M:
我觉得可以考虑用jlink或者高端一些的daplink试试

网友N:
烧录器件的容量和复杂性也会影响烧录速度。如果烧录的固件较大或者目标设备的芯片较复杂,烧录过程可能会相对较慢

网友O:
尝试使用更高效的烧录算法或更新DAPLink软件到最新版本。

网友P:
如果可能的话,考虑使用USB High Speed模式来提高传输速度。

网友Q:
检查目标芯片的Flash编程速度,并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芯片。

网友R:
优化烧录文件的大小和复杂性,以减少传输和写入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