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buck和反激从哪个入门比较好啊?

楼主(2024-03-18):
听他们说工作了从反激开始比较好。为什么啊?

网友A:
如果你的目标是快速了解电源设计的基本原理并快速上手,那么从Buck电路入门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如果你对电源设计有更高的要求,希望深入了解更复杂的电路和技术,那么从反激电路入手可能更适合你。

网友B:
从Buck电路入门了解基础的比较好

网友C:
这个问题还是看个人的发展以及需求情况,不能一概而论的

网友D:
选择从哪个入门(buck或反激)取决于您的兴趣、学习目标和应用需求

网友E:
其实2个都是可以的,还是看需求应用场景

网友F:
一般来说,如果您的学习目标是深入了解和掌握特定的拓扑,例如,如果您计划在电源设计中使用反激拓扑,那么选择反激拓扑进行入门可能更有意义

网友G:
如果您有特定的应用需求,例如,需要设计一个高效率的降压电源,那么选择降压拓扑(buck)进行入门可能更适合

网友H:
看你需求呗,一般就是拓补结构吧buck

网友I:
其实学习基本的电源电子学原理,包括电源拓扑、开关器件、电感和电容的选择等。学就完事儿了

网友J:
建议学之前,研究和理解所选拓扑的工作原理、特点和应用场景

网友K:
楼主要善于使用仿真工具(如LTspice、PSIM等)进行电路仿真,以加深对拓扑的理解

网友L:
电源设计是比较枯燥但是有成就感的事情,挺好的,坚持下去吧

网友M:
肯定要从BUCK,BOOST开始,然后再到反激,正激,半桥全桥等,不然就不是做电源的。

网友N:
先从基础的Buck电路学起,弄懂了才去搞反激。

网友O:
如果你对数字逻辑和微控制器驱动的外围设备更感兴趣,那么可以从buck电路开始学习。buck电路作为直流-直流转换的一种形式,其核心在于理解电感、电容和开关晶体管如何协同工作来实现电压的降低。这种类型的电路常用于微控制器系统中,为各种传感器和执行器提供所需的电压水平。

网友P:
Buck变换器的拓扑结构较为简单,包含的元件数量较少,这使得分析和设计过程更为简洁。相比之下,反激变换器(Flyback)通常结构更为复杂,涉及到变压器的设计和工作模式的切换,对初学者来说可能更具挑战性。

网友Q:
选择从buck电路还是反激式开关电源入门,取决于你的个人兴趣和学习目标。如果你对电源转换和电力电子应用有浓厚兴趣,那么可以从反激式开关电源入手,因为它是低功率低成本常用的隔离电源,广泛应用于各种电子产品中。反激式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涉及了变压器、开关晶体管、整流二极管以及反馈控制等环节,这些概念对于理解更复杂的电源设计非常有帮助。

网友R:
Buck电路通常使用较少的元件,因此在成本和空间方面可能更具优势。
反激电路可能需要更多的元件和更复杂的PCB布局,这可能会增加成本和时间投入。

网友S:
反激变换器则是一种更为复杂的电路类型,它利用变压器实现电压的变换和隔离。反激变换器在电源设计、电机驱动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然而,由于其涉及变压器的设计和分析,以及更复杂的控制策略,因此相对于Buck电路来说,学习难度可能会稍大一些。

网友T:
Buck转换器的设计和调试相对简单,因为它通常只需要一个电感和一个电容。
反激转换器的设计和调试较为复杂,需要考虑储能元件、输出二极管、整流器等多个组件的选择和配合。

网友U:
Buck转换器:通常较为简单,适用于输出电流较大的应用。它是一种降压(DC-DC)转换器,输入电压高于输出电压。
反激转换器:相对较为复杂,适用于输入电压高于输出电压,且输出电流较小的应用。它包括一个储能元件(如电感),用于储存和提供能量。

网友V:
Buck电路是一种降压电路,通过调整开关管的导通和关断时间,实现输出电压的降低。它的主要特点是输出电压小于输入电压,适用于需要从高电压源获得较低稳定电压的场合。由于Buck电路的工作原理相对简单,结构也较为直接,因此适合初学者作为入门学习的起点。

网友W:
Buck变换器作为最基本的DC-DC转换器之一,在各种电子设备中有广泛的应用,如手机充电器等。学习Buck变换器有助于理解这些设备中电源管理模块的工作原理。

网友X:
建议先从基础的Buck了解

网友Y:
市面上有许多针对Buck变换器的教学视频,这些资源可以帮助初学者更加系统地学习和理解Buck变换器的工作原理和设计方法。

网友Z:
Buck电路和反激变换器都是电力电子领域中重要的电路类型,各自具有其特点和适用场景。选择从哪个入门更好,实际上取决于你的学习目标和兴趣所在。

网友AA:
虽然反激变换器可以看作是隔离型的Buck-Boost和Buck变换器的一种,但它们的工作方式和设计原则有所不同。因此,建议先从Buck变换器入手,待掌握了基本原理和设计方法后,再学习反激变换器,这样可以更好地理解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网友AB:
由于Buck转换器的设计较为简单,因此网上有大量的教学资源和示例电路,适合初学者学习和实践。
反激转换器虽然设计复杂,但也是开关电源中非常常见的拓扑,同样有大量的学习资源和实验指导。

网友AC:
Buck电路的控制方式相对简单,主要通过调节开关管的占空比来控制输出电压,更容易实现闭环控制。

网友AD:
Buck电路结构相对简单,只有电感、电容、开关管和二极管等少数几个元件,更容易理解其工作原理。

网友AE:
从Buck电路开始,你可以更快地掌握开关电源的基本概念和控制方法。然后,你可以将这些知识应用到更复杂的设计中,如反激电路。
如果你不介意从更复杂的概念开始,并且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学习,那么直接从反激电路入手也是可以的。

网友AC:
Buck电路相对简单,它的基本工作原理和控制方法容易理解。对于初学者来说,Buck电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平台。
反激电路涉及到变压器的设计和磁路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设计的复杂性。但是,一旦你掌握了这些概念,你会发现反激电路在很多应用中都非常有用。

网友AF:
Buck电路学习资源丰富,有许多成熟的芯片和方案可供选择,降低了学习难度。

网友AG:
电源设计是一件枯燥而有益的事情,很好,坚持下去

网友AC:
Buck电路在各种电子产品中应用广泛,如充电器、电源适配器等,学习Buck电路有助于为这些应用打下基础。

网友AH:
Buck变换器是一个基本的降压型电路,其工作原理相对简单直观。通过开关管的导通和关断,电感和电容的配合,实现输入电压到输出电压的转换。这种工作方式容易理解,有助于初学者建立对开关电源工作原理的基本认识。

网友AI:
入门的话,建议还是从基础的Buck学起吧。。

网友AJ:
降压电路的控制方式比较简单,主要是通过调整开关管的占空比来控制输出电压,比较容易实现闭环控制。

网友AK:
个人觉得还是从基础的Buck开始,有助于理清思路和原理。

网友AL(2024-04-23):
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最好从最基本的开始,这有助于澄清想法和原则。

网友AM:
一般就是拓补buck结构

网友AN:
buck比较简单一些

网友AO(2024-05-27):
降压电路结构比较简单,只需要电感、电容、开关管和二极管等几个元件,就比较容易理解其工作原理。

网友AP:
一定要从降压,升压,然后反冲,前进,半桥,全桥等,否则它不是一个电源。

网友AQ:
建议从反激进行开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