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LKS08相电流offset太大

楼主(2024-03-18):
LKS08x的开发板测试出来的相电流offset很大,我测试了两块板子,一块是7000多,一块是20000多,用的都是官方例程,这是为什么?
测试函数是void CurrentOffsetCalibration(void);

网友A(2024-04-23):
不同的开发板可能存在硬件差异,例如元件参数、连接方式等,这可能导致相电流offset的差异

网友B:
官方例程可能存在bug或者配置不当,导致相电流offset的差异

网友C:
测试时可能存在环境因素,例如电源稳定性、接地情况等,这些因素可能会影响相电流offset的测量结果

网友D:
建议您仔细检查硬件连接、官方例程的配置和代码,以及测试环境,确保它们在两块板子上都是一致的

网友E:
相电流offset的差异可能是由电路设计方面不同引起的

网友F:
导致这种问题的原因有很多,一般建议从软件到硬件依次排除

网友G(2024-06-26):
可以先将测试的OPA正负端短接看测出来的偏置正常不正常,如果正常可能是测试时下管没有开,运放上有电压,如果不正常证明MCU本身偏置就比较大,一般-3000-3000以内采算是正常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