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使用USART或LPUART将STM32F0/F3/L0/L4 微控制器从低功耗模式唤醒

楼主:
USART/LPUART唤醒源
有不同的USART/LPUART唤醒源可用于将MCU从低功耗模式唤醒:
• 通过USART/LPUART_CR3寄存器的WUS位字段选择的特定事件。
00:在地址匹配时唤醒(按照USART/LPUART_CR2寄存器的ADD[7:0]和ADDM7的定义)
01:保留
10:检测到Start位时唤醒
11:在每次接收到数据时唤醒(即USART/LPUART_ISR寄存器中RXNE置位)
当唤醒事件得到验证时,通过硬件将USART/LPUART_ISR寄存器中的WUF标志置位,无论MCU处于低功耗模式还是运行模式。如果USART/LPUART_CR3寄存器中的相应中断使能位(WUFIE)置位,它将生成唤醒中断。
• RXNE中断
在进入低功耗模式前,必须通过USART/LPUART_CR1寄存器中的RXNEIE位置位来使能RXNE中断。
为使USART/LPUART能够将MCU从低功耗模式唤醒,在进入低功耗模式前,
USART/LPUART_CR1控制寄存器中的UESM位必须置位。

楼主(2024-03-18):
当HSI时钟关闭时USART/LPUART如何从低功耗模式唤醒STM32
如果STM32 MCU处于低功耗模式且用作USART/LPUART内核时钟的HSI时钟关闭,当在USART/LPUART接收线路上检测到下降沿时,USART/LPUART接口请求重新开启HSI时钟。然后,将使用HSI时钟进行帧接收。
如果唤醒事件得到验证,将从低功耗模式唤醒MCU并进行正常的数据接收。

网友A:
停止模式也可以唤醒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停止模式也可以唤醒吗

停止模式应该不可以吧,都停止了就不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