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开发工具资源区] 如何使用新版本J-Flash编程CW32 MCU?

楼主(2024-03-18):
1、从Segger公司官网下载安装最新版本JLink驱动,比如V7.96a,安装目录下没有JLinkDevices.xml文件。
2、在C:\Users\<用户名>\AppData\Roaming\SEGGER目录下,新建子目录JlinkDevices,比如,本机实际路径为:C:\Users\USA\AppData\Roaming\SEGGER\JlinkDevices。提示:AppData是隐藏目录,需打开显示。
3、将CW32 MCU器件支持包JlinkDevices_WHXY.rar解压到新建的JlinkDevices子目录即可。
4、运行JFlash.exe,通过Jlink连接CW32 MCU测试板,进行编程测试ok。

Tips:
2025/07/16:
1、新增CW32L012 MCU。

网友A:
通用性还得看JLINK

网友B(2024-05-11):
JLINK现在太多科隆版了

网友C:
不得不说JLINK太强大了,还提供了很多其他编程工具。

网友D:
JLINK很多都是克隆版,用segger驱动会检测到。

网友E(2024-07-04):
试了,不行

注意J-Flash的版本号,旧版本的处理方法与此帖不同。

网友F(2024-08-09):
JLink驱动不是直接可以适配硬件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JLink驱动不是直接可以适配硬件的嘛?

对的!但JLINK是硬件,还需要匹配软件才能正常工作,或者IDE,抑或其它,比如:J-Flash等。

网友G(2024-09-26):
JLINK确实是非常不错

网友H:
有CW32L010对应的适配文件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有CW32L010对应的适配文件吗

是的,已支持CW32L010。

网友J(2024-10-26):
别用太新的jlink的软件了,容易把jlink给锁了,其实用6点几的版本就可以

网友K:
其实重要的是熟悉的过程,下载非常重要

网友A:
只要segger支持该型号就可以用JFlash进行下载

网友L(2024-12-05):
正版的JLink好贵,在某宝上买的几十块钱的,现在不能用了,因为是克隆的。以至于现在不敢用JLink了。

网友M:
KEIL里怎么配置?keil里连不上jlink

请检查连接线、电源、NRST等硬件;如果CW32曾烧写过代码,请确认是否进入了DeepSleep模块,或者SWD口被占用?
可以正常连接到STM32系列的芯片,但是连接不到CW32系列的

网友N(2025-03-31):
我也是习惯使用jlink,不是因为调试器有多牛X,而是因为jflash实在是太好用了。

网友O:
我的小jlink时不时就提示我一下,然后就宕机不干活了

网友P(2025-06-02):
芯片是不是只能识别5V电平逻辑啊 ,我的JLINK 连不上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P:
芯片是不是只能识别5V电平逻辑啊 ,我的JLINK 连不上芯片。

请检查JLINK的SWD连线。
当然支持3.3V等其它电平。

网友Q(2025-07-30):
JLINK确实是非常不错,而且现在价格也是越来越便宜了,很好用

网友R:
附件无法获取

网友S:
这个附件没法下载,一点就只跳出来一张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S:
这个附件没法下载,一点就只跳出来一张图片

请试试百度网盘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jyXJu2E6yi-TdgVvgyZPGw?pwd=a29i

BBS好像工作异常。

网友T(2025-09-07):
你的解决了吗?我的也不行,能否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U(2025-10-09):
试了不行,JLink850a找不到芯片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U:
试了不行,JLink850a找不到芯片型号

1、请检查JlinkDevices子目录的路径是否与本帖前文描述的一致?
2、检查硬件,比如SWD连线等。
3、附件是最新版本JFLASHv876下的操作截图,请参考。

网友V(2025-12-16):
很不错的下载方式方法

网友W:
用旧版JLink软件更稳定,新版本可能锁JLink。

网友X:
JLink驱动通常需针对具体硬件配置,适配过程可能需要一些调整。

网友Y:
熟悉过程很重要,下载是关键,这样单片机才能正确运行。

网友Z:
小JLink频繁宕机可能是由于程序错误或资源耗尽,检查代码和硬件连接。

网友AA:
附件可能被损坏或格式不正确,尝试使用其他软件打开或重新下载。

网友AB:
芯片可能不支持5V电平,检查电源电压和芯片资料,可能需要降低电压或使用3.3V兼容的JLink。

网友AC:
JLink调试器性价比高,用起来方便,值得推荐。

网友AD(2026-01-15):
可能是JTAG接口接触不良或芯片损坏,检查连接和芯片状态。

网友AE:
我用JLink主要是因为JFlash软件方便,调试器本身并不特别厉害。

网友AF:
下载速度挺快,操作简单方便。

网友AG:
首先,下载新版本J-Flash软件,然后按照软件提示连接MCU和电脑。接着,选择正确的MCU型号和编程文件,点击编程按钮即可。注意检查连接是否稳定。

网友AH:
JLink因其JFlash软件便捷,调试器虽一般但软件使用体验佳。

网友AI:
JLink调试器价格合理,操作简便,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AJ:
了解下载过程,单片机才能顺畅工作。

网友AK:
小Jlink不停断开,要么程序有问题,要么硬件没接好,得仔细瞧瞧代码和线头。

网友AL:
小Jlink不稳定可能是软件错误或硬件连接不良,要检查程序代码和连接线路。

网友AM(2026-02-23):
检查JTAG接口连接,确认芯片是否完好。

网友AN:
单片机要运行,首先得把程序下载进去,就像手机更新应用一样,必须连接电脑传输。

网友AO:
老版JLink更可靠,新版易锁死设备。

网友AP:
先检查JTAG接口线是否连接正常,然后对芯片进行功能测试看是否损坏。

网友AQ:
JLink 功能全面,附带多种编程支持工具,实用性强。

网友AR:
这个下载工具挺给力,用起来轻松简单,挺不错的。

网友AS:
JLink调试器价格适中,易上手,确实值得推荐。

网友AT(2026-04-02):
单片机启动前,需用软件将程序传输到MCU中,类似手机安装应用,需电脑协助传输数据。

网友AU:
JLink调试器价格合理,操作简单,确实是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