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E1] COMP模块输出在IO上的体现问题

楼主(2024-03-20):
在使用COMP模块时,可以通过状态控制寄存器查看输出状态,但实际上并不能在IO引脚上直接体现出来。是否有办法将COMP模块的输出状态直接映射到IO引脚上,以便于外部其他模块的使用?

网友A:
通过ADC去采集它的电压ad值,再转换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