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usbotg的模式切换

楼主(2024-03-18):
使用rt-thread开发AT32F415,需要使用到USB OTG功能,根据接入设备的不同,切换usb host 以及usb device,现在的想法是通过USB ID检测到是usb device时,则卸载USB HOST的设备驱动,然后挂载USB DEVICE的设备驱动,反之亦然;可是在上电后,由默认的device模式切换为host模式时,会导致usb卡死。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做过usb otg功能,能不能分享下过程或者相关文件

网友A:
您好,以个人了解,rt-thread目前的框架模式,代码在裁剪编译过程就已经指定好了设备将作为何种模式运行,相应的设备驱动也注册到系统中待后续应用层进行设备调用。且暂未了解到rt-thread有动态卸载/加载设备驱动的方法。
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许有大神能完美实现该功能,先mark一下,方便学习

网友B:
切换的时候关闭USB总中断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