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PCB设计入门基础知识

楼主(2024-03-18):
1.接线方向:元件的布置方向尽可能与原理图保持一致。布线方向优选地与电路图的布线方向一致。通常需要在生产过程中在焊接表面上执行各种参数。

2.安排组件,应合理均匀,力求整洁,美观。

3.电阻、二极管放置:平面和垂直:

  (1)扁平释放:当电路元件的数量小,并且电路板的尺寸大时,通常是平的。

  (2)垂直:当电路元件数量较大,电路板尺寸不大时,一般是垂直的,两个焊盘之间的间距一般为1~210英寸。

4.放置电位器、IC座的原理:

  (1)电位器:设计电位器时,顺时针调节充满时应增加电流。电位器应放置在整机结构和面板布局要求中,应尽可能在板的边缘处,把手向外转动。

  (2)IC座:在使用IC座的情况下,需要特别注意IC座上定位槽的方向是否正确,并注意IC引脚是否正确。

5.进出终端安排:

  (1)相关的两个引线端不应太大,一般约2~310英寸。

  (2)入口和出口尽可能集中在1至2侧,不要太离散。

6.设计接线图时,注意引脚的顺序、组件的间距应合理。

7.在保证电路性能要求的前提下,设计应合理,外部接线应少用,电线应按要求布线。

8.在设计接线图时,尽量减少走线,并尽量使线条简洁明了。

9.接线条的宽度和线的间距应适中。电容器的两个焊盘之间的间距应尽可能接近电容器引线的间距。

10.设计应按一定顺序进行,如,从左到右,从上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