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单片机通常可以直接驱动十几个LED

楼主(2024-03-18):
通常可以直接驱动十几个LED。LED是低功耗设备,单片机的GPIO(通用输入输出)引脚通常可以提供足够的电流来驱动多个LED

楼主:
但是,需要注意单片机的输出引脚的最大电流能力以及LED的电流要求,不超过单片机引脚的额定电流。如需更大的电流或者更多的LED,可能需要使用外部驱动器或放大器来增强单片机的输出信号。

网友A:
通过74hc595等级联可以驱动你所需要的LED数量

网友B:
灯的数量多最好用三极管或者驱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