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的介质损耗角是什么“∠”?

楼主(2024-03-18):
什么是介质损耗

介质损耗:绝缘材料在电场作用下,由于介质电导和介质极化的滞后效应,在其内部引起的能量损耗。也叫介质损失,简称介损。

介质损耗是应用于交流电场中电介质的重要品质指标之一。介质损耗不但消耗了电能,而且使元件发热影响其正常工作。如果介电损耗较大,甚至会引起介质的过热而绝缘破坏,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讲,介质损耗越小越好。

楼主:
介质损耗是怎么产生的

介质损耗是绝缘材料在电场作用下引起的能量损失的一种现象。它主要由介质的电导和极化滞后效应引起。当绝缘材料置于电场中时,电场会导致材料内部的电荷分布重新排列,形成极化。然而,这种极化不是立即的,而是有一定的滞后时间。在电场变化时,介质的极化也会有滞后响应,导致介质内部产生的能量损耗。

介质损耗的最主要机制是电导损耗和极化损耗。

楼主:
PCB的介质损耗角

把一块环氧树脂印刷电路板材料(两面都没有覆铜)放到微波炉中,全功率加热1分钟它会被微波显著地加热。同样地,用陶瓷盘子,或者耐热玻璃也放进微波炉,它同样也被加热。事实上,几乎任何绝缘材料都能被微波炉加热。在交变电场环境中被绝缘材料吸收的热量,与这种材料的介电损耗系数(dielectric loss factor)成正比。当绝缘材料作为传输线的绝缘介质时,介电损耗会转化为信号衰耗。介电损耗越高,导致的衰耗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