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一个串口通信异常的案例

楼主(2024-03-20):
客户的产品使用的是 STM32L471VET6, 通过串口外部连接一个 zigbee 模块, 波特率 115200bps.。出现问题时的具体情况是, 从 MCU 发出的串口波形检测到一个位的宽度明显不正确, 导致外部的 zigbee 模式识别不到。

网友A:
看看,学习一下调试经验

网友B:
为啥会出现一个位宽不正确的问题?

网友C:
串口通信的波特率受到时钟频率的影响,如果时钟设置不正确,可能导致波特率计算错误,进而导致位宽度不正确。

网友D(2024-08-31):
检查STM32L471VET6的串口配置,确保波特率设置为115200b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