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LL库实现定时器捕获红外NEC解码

楼主:
一. CUBEMX配置使用内部HSI时钟源64mhz

TIME 配置

二. NEC红外原理

引导码:  由9ms的电平+4.5ms的电平组成。
收到数据位0:   0.56m电平+ 0.56ms的电平。
收到数据位1: 0.56ms电平+1.68ms的电平。

NEC协议一次完整的传输包含:    引导码、8位用户码、8位用户反码、8位数据码、8位数据反码。

三. 代码说明
初始化time
void MX_TIM2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TIM2_Init 0 */

  /* USER CODE END TIM2_Init 0 */

  LL_TIM_InitTypeDef TIM_InitStruct = {0};

  LL_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Peripheral clock enable */
  LL_APB1_GRP1_EnableClock(LL_APB1_GRP1_PERIPH_TIM2);

  LL_APB2_GRP1_EnableClock(LL_APB2_GRP1_PERIPH_GPIOA);
  /**TIM2 GPIO Configuration
  PA0-WKUP   ------> TIM2_CH1
  */
  GPIO_InitStruct.Pin = LL_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Mode = LL_GPIO_MODE_FLOATING;
  L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TIM2 interrupt Init */
  NVIC_SetPriority(TIM2_IRQn, NVIC_EncodePriority(NVIC_GetPriorityGrouping(),0, 0));
  NVIC_EnableIRQ(TIM2_IRQn);

  /* USER CODE BEGIN TIM2_Init 1 */

  /* USER CODE END TIM2_Init 1 */
  TIM_InitStruct.Prescaler = 64-1;
  TIM_InitStruct.CounterMode = LL_TIM_COUNTERMODE_UP;
  TIM_InitStruct.Autoreload = 65535;
  TIM_InitStruct.ClockDivision = LL_TIM_CLOCKDIVISION_DIV1;
  LL_TIM_Init(TIM2, &TIM_InitStruct);
  LL_TIM_DisableARRPreload(TIM2);
  LL_TIM_SetClockSource(TIM2, LL_TIM_CLOCKSOURCE_INTERNAL);
  LL_TIM_SetTriggerOutput(TIM2, LL_TIM_TRGO_RESET);
  LL_TIM_DisableMasterSlaveMode(TIM2);
  LL_TIM_IC_SetActiveInput(TIM2, LL_TIM_CHANNEL_CH1, LL_TIM_ACTIVEINPUT_DIRECTTI);
  LL_TIM_IC_SetPrescaler(TIM2, LL_TIM_CHANNEL_CH1, LL_TIM_ICPSC_DIV1);
  LL_TIM_IC_SetFilter(TIM2, LL_TIM_CHANNEL_CH1, LL_TIM_IC_FILTER_FDIV1);
  LL_TIM_IC_SetPolarity(TIM2, LL_TIM_CHANNEL_CH1, LL_TIM_IC_POLARITY_FALLING);
  /* USER CODE BEGIN TIM2_Init 2 */

        //自己添加的
        LL_TIM_ClearFlag_CC1(TIM2);
        LL_TIM_ClearFlag_UPDATE(TIM2);
        LL_TIM_EnableIT_CC1(TIM2);
        LL_TIM_EnableIT_UPDATE(TIM2);
        LL_TIM_CC_EnableChannel(TIM2,LL_TIM_CHANNEL_CH1);  //这个不要忘记打开了,不然无法捕获
        LL_TIM_EnableCounter(TIM2);

  /* USER CODE END TIM2_Init 2 */

}
中断函数
uint16_t IR_time=0; //计数保存
uint32_t  IRDATA=0;//红外解码保存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TIM2_IRQn 0 */

        if(LL_TIM_IsActiveFlag_CC1(TIM2))//边沿捕获中断
        {
                //如果为上升沿
                if (LL_TIM_IC_GetPolarity(TIM2,LL_TIM_CHANNEL_CH1)==LL_TIM_IC_POLARITY_RISING)//获取捕获边沿
                {
                        LL_TIM_SetCounter(TIM2,0);//计数器归零
                        LL_TIM_IC_SetPolarity(TIM2, LL_TIM_CHANNEL_CH1, LL_TIM_IC_POLARITY_FALLING);//切换为下降沿
                }

                else//如果为下降沿
                {
                        LL_TIM_IC_SetPolarity(TIM2, LL_TIM_CHANNEL_CH1, LL_TIM_IC_POLARITY_RISING);//切换为上升沿

                        IR_time=LL_TIM_GetCounter(TIM2);//获取上升沿时间
                        if(((IR_time>3500)&&(IR_time<5000)))//获取到起始码9ms低电平+4ms高电平
                        {

                                IRDATA=0;
                                //LL_GPIO_TogglePin(GPIOC,LL_GPIO_PIN_15);
                        }
                        else if((IR_time>460)&&(IR_time<760))//获取到‘0’高电平,560us高电平
                        {
                                IRDATA<<=1;//左移置0
                        }
                        else if((IR_time>1500)&&(IR_time<1980))//获取到‘1’高电平,1690us高电平
                        {
                                IRDATA<<=1;
                                IRDATA|=0x01;//置1
                        }
                }

        }

        if(LL_TIM_IsActiveFlag_UPDATE(TIM2))//溢出中断
                {
                        LL_TIM_ClearFlag_UPDATE(TIM2);
                }

        LL_TIM_ClearFlag_CC1(TIM2);

  /* USER CODE END TIM2_IRQn 0 */
  /* USER CODE BEGIN TIM2_IRQn 1 */

  /* USER CODE END TIM2_IRQn 1 */
}
main函数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uint16_t i=100;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LL_APB2_GRP1_EnableClock(LL_APB2_GRP1_PERIPH_AFIO);
  LL_APB1_GRP1_EnableClock(LL_APB1_GRP1_PERIPH_PWR);

  /* System interrupt init*/
  NVIC_SetPriorityGrouping(NVIC_PRIORITYGROUP_4);

  /* SysTick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NVIC_EncodePriority(NVIC_GetPriorityGrouping(),15, 0));

  /** NOJTAG: JTAG-DP Disabled and SW-DP Enabled
  */
  LL_GPIO_AF_Remap_SWJ_NOJTAG();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TIM2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printf("stm32 hello\n");
  while (1)
  {
                // LL_GPIO_TogglePin(GPIOC,LL_GPIO_PIN_14);
                // LL_mDelay(500);
                // LL_GPIO_TogglePin(GPIOC,LL_GPIO_PIN_14);
                // LL_mDelay(500);
                                LL_mDelay(10);
                if (0!=IRDATA)
                {
                        LL_mDelay(500);
                        printf("0x%08x\n",IRDATA);
                }
                switch(IRDATA)
    {
      case (0xffa25d): LL_GPIO_TogglePin(GPIOC,LL_GPIO_PIN_13);IRDATA=0; break;
      case (0xff629d): LL_GPIO_TogglePin(GPIOC,LL_GPIO_PIN_14);IRDATA=0;  break;
      case (0xffe21d): LL_GPIO_TogglePin(GPIOC,LL_GPIO_PIN_15);IRDATA=0; break;
                        case (0xff22dd): LL_GPIO_TogglePin(GPIOC,LL_GPIO_PIN_15|LL_GPIO_PIN_14|LL_GPIO_PIN_13);IRDATA=0;break;
                        case (0xff02fd): LL_GPIO_TogglePin(GPIOC,LL_GPIO_PIN_15|LL_GPIO_PIN_14|LL_GPIO_PIN_13);IRDATA=0; break;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 试验结果

串口打印
stm32 hello
0x00ffa25d
0x00ffa25d
0x00ff629d
0x00ff629d
0x00ffe21d
0x00ffe21d
00和ff互为反码
a25d互为反码
验证OK

网友A(点评):
奖励500家园币~

网友B(2024-03-18):
越来越多的人用LL库了。

网友C:
LL库好用啊,代码清晰,没有多余的函数,就是底层都要自己去完善有点麻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L库好用啊,代码清晰,没有多余的函数,就是底层都要自己去完善有点麻烦。 ...

先用HAL库,整好了再去弄LL库吧。

网友E:
既然已经设置下降沿捕获中断,为啥在中断函数中判断上升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已经设置下降沿捕获中断,为啥在中断函数中判断上升沿?

中断里面要切换上升沿和下降沿触发。初始化里面是为了总线上第一次下降沿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越来越多的人用LL库了。

不用写底层啊,比hal好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中断里面要切换上升沿和下降沿触发。初始化里面是为了总线上第一次下降沿触发。 ...

NEC 遥控解码只需要下降沿中断即可。那个高电平宽度没必要检测,且不准。
第一个 13.5 ms 是用于修正接收机基准时钟,第一下降沿顺便唤醒MCU。 然后 2.25ms 表示1,1.12ms 表示 0.
每次捕获设置超时中断以便结束解码 进入低功耗。

网友F:
LL库实现起来比HAL简洁太多了

网友G:
配置定时器的模式为捕获模式,并根据需要设置预分频器和自动重装载寄存器来确定定时器的时钟频率和捕获间隔。

网友H:
为定时器的捕获事件配置中断,以便在定时器捕获到红外接收头的信号时,能够及时处理中断事件并读取计数器值。

网友I:
由于红外解码可能需要频繁地使用中断,因此需要合理设置中断优先级,以避免干扰其他重要的系统任务。

网友J:
ll的宏函数实在太多了

网友K:
红外信号容易受到环境因素和其它电子设备的干扰。在解码过程中,要注意信号干扰可能导致的错误解码。可以通过增加信号滤波和错误检测机制来提高解码的可靠性。

网友L:
红外接收引脚可能会因为外界干扰而产生噪声,因此可能需要在软件中实现 debounce 逻辑来过滤这些噪声。

网友M:
深入理解NEC协议的工作原理,包括起始码、数据码和结束码的特点,以及如何根据脉冲宽度来判断逻辑“0”和逻辑“1”。

网友N:
在实现红外NEC解码时,要考虑到系统的功耗和实时性要求。选择合适的处理器和定时器工作模式,以平衡功耗和实时性需求。

网友O:
在开始编程之前,你需要了解红外NEC协议的详细规范。NEC协议规定了红外信号的脉冲宽度、重复间隔、引导码、命令码和校验码等细节。只有理解了这些细节,你才能准确地解析出红外信号所代表的信息。

网友P:
配置定时器的输入捕获通道以接收红外信号。这通常涉及选择正确的GPIO引脚,并将其连接到定时器的捕获输入。

网友Q:
熟悉NEC红外通信协议的编码格式,包括起始码、地址码、数据码、校验码等。

网友R:
在使用LL库配置定时器时,你需要设置定时器的预分频器、自动重载值、计数方向等参数,以便让定时器能够在适当的频率下工作。同时,你还需要启用定时器的输入捕获功能,并将捕获通道连接到红外接收器的输出。

网友R:
在中断处理函数中,需要对捕获到的信号进行解码,包括计算信号的周期、判断信号的类型(上升沿或下降沿)、提取信号的数据等。

网友S:
在定时器捕获到红外NEC信号时,需要启用定时器的输入捕获中断,并在中断处理函数中处理捕获到的信号。

网友T: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实现NEC解码逻辑。根据NEC协议的时序要求,解码红外信号中的地址码和命令码。

网友Q:
NEC 协议的解码算法通常需要在捕获到脉冲后计算其宽度,并将其与 NEC 协议定义的标准脉冲宽度进行比较

网友O:
实现错误检测和处理机制,以处理可能出现的各种异常情况,如定时器配置错误、捕获错误等。

网友U(2024-04-17):
配置定时器的输入捕获通道,包括捕获边沿、捕获模式等参数。在红外NEC解码中,需要捕获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时间,以便计算红外NEC信号的周期。

网友V:
正确配置定时器的输入捕获模式,以便能够准确地捕获红外信号的脉宽。

网友W:
将定时器配置为捕获模式,使定时器在收到红外接收头的信号上升沿或下降沿时自动重装载计数器值。根据NEC协议的脉冲宽度和间隔要求,选择合适的捕获通道和触发事件。

网友X:
STM32系列微控制器通常具有多个定时器,你需要选择一个适合捕获功能的定时器。通常,高级定时器(如TIM1、TIM8等)或通用定时器(如TIM2、TIM3等)都可以用于此目的。

网友Y:
由于红外信号容易受到环境光的干扰,因此在实际应用中,你需要采取一些抗干扰措施,比如使用带滤光片的红外接收器,或者在软件中对捕获到的信号进行滤波处理。

网友Z:
将用于接收红外信号的 GPIO 引脚配置为输入模式,并设置适当的上拉或下拉电阻。
如果需要,配置 GPIO 的中断来触发定时器的启动或捕获。

网友AA:
红外信号可能受到环境光、电气噪声或其他干扰的影响。因此,在解码过程中需要实施一些滤波和去噪策略,以提高解码的准确性和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