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N32的MCU怎么能把代码放到SRAM中运行?

楼主(2024-03-18):
默认放在Flash中运行,速度有点慢,如何把代码放到SRAM中运行?

网友A:
建议你详细查阅N32 MCU的参考手册或相关文档

网友B:
不是有应用笔记的吗:https://bbs.21ic.com/icview-324115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应用笔记的吗:https://bbs.21ic.com/icview-3241156-1-1.html

谢谢!有空研究一下,看着挺复杂的。

网友C(2024-08-28):
有些MCU可能限制了在SRAM中运行代码的能力

网友D:
百度一下就可以,设定代码运行地址到SRAM中就可以了。

网友E(2024-09-30):
Flash中运行,速度有点慢

网友F:
学习51单片机的时候,印象里,代码是从ROM中取出,放到中央处理器中运行的啊。Flash相当于存储ROM,是不能参与运行的吧,只是存储代码的地方。所有代码都是在中央处理器中运行的。RAM的作用在于存储中间计算变量,以及作为栈,保护现场。

网友F:
在RAM中运行程序,好像是纯计算机程序才这么干,在单片机里,不是这样的。运行机制,和计算机不太一样。

网友G(2024-10-30):
在编译的时候定义代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