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 高级定时器T7,TRGO无法触发

楼主(2024-03-19):
请教下论坛里的大佬,我想用高级定时器TIMER 7,CH0~CH2输出互补的PWM给MOS驱动电机,同时ch3来触发adc采样,现在碰到为问题是,CH3 似乎没有触发。

网友A: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一下,你后来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B(2024-04-30):
引脚重映射的设置好了么?

网友C:
确认TIMER 7的时钟源是否正确配置。TIMER 7的时钟源可以选择内部时钟或外部时钟,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配置

网友D:
其实可以看看TIMER 7的计数模式是否正确配置。

网友E:
一般来说,在触发ADC采样时,需要将TIMER 7的计数模式设置为向上计数模式,并且需要将ARR寄存器设置为一个适当的值,以确保TIMER 7的计数周期足够长,能够触发ADC采样

网友F:
可以看看你的TIMER 7的CH3触发源是否正确配置。

网友G:
如果在触发ADC采样时,一般是需要将TIMER 7的CH3触发源设置为更新事件,以确保TIMER 7的计数周期结束时能够触发ADC采样

网友H:
正常是需要查看ADC的触发源是否正确配置的。

网友I:
在使用TIMER 7的CH3触发ADC采样时,需要将ADC的触发源设置为TIMER 7的CH3触发

网友J:
如果CH3没有触发ADC采样,可以使用示波器等工具来检查TIMER 7的输出信号是否正确

网友K:
正常定时器的话,你可以仿真看看寄存器的数据啊?

网友L:
可以进一步检查代码实现,或者尝试使用其他方式来触发ADC采样

网友M:
遇到同样的问题,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N(2024-05-31):
检查定时器的CH3通道是否正确配置为触发ADC采样。

网友O(2024-07-19):
定时器和ADC都配置好了,但是就是不触发,其实有个内部IO重映射的配置需要添加。
//重映射,TIM7_CH3触发ADC0
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ADC0_ETRGINS_REMAP, ENABLE);

网友P(2024-08-29):
时钟源未启用或配置错误

网友Q:
检查触发源

网友R:
如果TRGO是连接到外部设备(如另一个定时器的输入触发)或引脚的,请检查这些外部设备或引脚是否已正确配置和连接。

网友S:
检查代码中是否有逻辑错误或遗漏,导致TRGO无法正确配置或触发。

网友T:
被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