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83M外部中断开关问题

楼主:
怎么配置外部中断开关?
使用CH583,PA6和PA7 2个外部中断。我需要PA7中断一直打开。 PA6只中断1次,没有看到怎么配置,只能打开,不能关闭这个引脚的中断。GPIOA_ModeCfg(GPIO_Pin_6 ,GPIO_ModeIN_Floating);//输入
GPIOA_ITModeCfg(GPIO_Pin_6, GPIO_ITMode_RiseEdge);//上升沿
PFIC_EnableIRQ( GPIO_A_IRQn );//开启GPIOA中断

网友A(2024-03-19):
int main( ){
  GPIOA_ModeCfg(GPIO_Pin_12, GPIO_ModeIN_PD); //配置GPIO中断
  GPIOA_ITModeCfg(GPIO_Pin_12, GPIO_ITMode_HighLevel);
  PFIC_EnableIRQ( GPIO_A_IRQn );

  while(1);
}

__attribute__((interrupt("WCH-Interrupt-fast")))
__attribute__((section(".highcode")))
void GPIOA_IRQHandler(void)
{
if(GPIOA_ReadPortPin(GPIO_Pin_12) != 0){
  GPIOA_ClearITFlagBit(GPIO_Pin_12);
  printf("Inter\n");
}
}

进入中断后可以读取电平状态,根据电平的状态选择是否执行某个引脚的中断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 main( ){
  GPIOA_ModeCfg(GPIO_Pin_12, GPIO_ModeIN_PD); //配置GPIO中断
  GPIOA_ITModeCfg(GPIO ...

不是这个,比如运行10秒后我要关闭这个引脚的中断,不使用了,过20秒再打开。要开关这个引脚的中断功能

楼主:
R16_PA_INT_EN |= GPIO_Pin_6 ; //打开中断
R16_PA_INT_EN &= ~ GPIO_Pin_6 ; //关闭中断

网友:
嗯,如果是配置单个gpio的操作,使用这个寄存器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