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求助,关于电机进行转速提高时出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4-03-19):
使用官方的开发板,程序使用的是LKS08x_FOC_SensorLessV4.28.2,调试时发现两 个问题,1.风机额定转速最高4万,转速开始爬升时,相电流开始很大,但当转速到达2万8时,电流开始变小,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图1)
在2万8之前的电流,都能跑满(图2)

2.转速开始快速上升或下降时,转速波动大,有什么方法可以减小波动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A:
转速到2万8的时候,电流减小,这个点有确认电机实际转速吗,电机是否有转动,会不会进入失步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到2万8的时候,电流减小,这个点有确认电机实际转速吗,电机是否有转动,会不会进入失步的状态? ...

你好,转速是正确的,用示波器测了

网友B:
能量守恒。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转速是正确的,用示波器测了

如果失步没有进行保护,示波器是可以测到电流波形的,转速频率就是你设置的最大转速;要看下电机是不是正常转,还是在振动

网友B:
第二问题,应该是使用闭环控制,环路参数不合适,瞬态响应不稳定。另外,闭环控制时,输入瞬变时运算很容易饱和,也会吓控制输出。没啥情怀,就把输入先加个低通滤波。看你的介绍,这个闭环控制静态还是稳定的。

网友C(2024-04-22):
参数选择有问题吗

网友D:
波形有点波动正常,还是看稳态时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