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GD32F103VG用jlink能连接上下载上位机也能加载程序,就是每次烧录的时候会弹出这个页面...

楼主(2024-03-19):
GD32F103VG用jlink能连接上下载上位机也能加载程序,就是每次烧录的时候会弹出这个页面,是哪里设置不对吗?   用的上位机版本是J-Flash V6.80d

网友A:
换过芯片没 芯片有可能部分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过芯片没 芯片有可能部分损坏了

换了一个主板也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B:
用其它下载器能下载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其它下载器能下载不?

只有这一个下载器呢  还没试试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