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数字电源到底要怎么设计?

楼主(2024-03-19):
想做个数字电源控制,外设写起来费劲,底层寄存器看手册又麻烦,真心累。大佬们贡献一份可以嵌入式代码参考吧,跪求。
我是在做毕设,之前提过一个问题,没有得到什么真正有用的回答,究其原因还是我自己也没什么头绪,学了四年真到了这会儿一点想法都没了。最近同学给推荐了一个叫PPEC的电源芯片,说是免代码的,让我看能不能用,我加了他们技术人员,挺热情的,他们还帮忙做方案,要开始上手做了,心里没底,还是想要问问有没有现成的代码参考...

网友A(点评):
数字电源的开发过程中,无论是硬件电路还是嵌入式代码,都是让人费尽心思的部分。但最近我发现有些公司正在推广免代码开发的数字电源控制芯片,这无疑为我们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更棒的是,他们还为我们提供了外围电路设计的demo,直接就可以使用,真的是方便极了。

网友B:
t同求,照顾新人,谢谢!!

网友C:
什么是数字电源?与物联网一样扯蛋。数字电源不用MOS/IGBT管了?不用单桥全桥单端正反激了?是不是扯?控制个频率,死区等可有可无的功能,画个饼就成是高科技了。是不是以后先免费,杀死同类再收费。网络现就就是这样。

网友D:
让他们提供demo板,可以自己学着画一版,然后程序捣鼓捣鼓就行了,毕设都是做做样子,别太深入,做一款产品哪有那么简单。

网友E:
难度难点在哪

网友F:
熟能生巧

网友F:
b站吗么多视频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什么是数字电源?与物联网一样扯蛋。数字电源不用MOS/IGBT管了?不用单桥全桥单端正反激了?是不是扯?控制 ...

如果你真的去了解子,就不会这么说了,那玩意没有你想像的简单,参考一下现在的充电桩模块。

网友C:
初生小牛啊,你明白集成电路设计?你对行业操作明白?没看到一个对电源明白的人在设计单片机(统称CPU/ARM/32/8)那个说明白让他出来。问过地球上的造片有关人员,都没说出个一二三来。小牛叉啊,充电桩就是勿扰百姓钱的产品用监控产品举例,买回去是自已用的安全产品,早期产品没有APP软件,现在有了,APP有广告,还能自启动,自升级,能被别人操控。如手机一样,所有的动态都可被监控。在电脑上操作的动态,手机也上有些软件会知道。收费软件可调整收费率这才是重点。你用充电桩说事不就是想软件计算收费问题吗?软件收费是电源技术吗?电业局有收费表,利用一下就可以了,个个都在那乱搞。这与电源技术无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