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 USART输出波形中停止位宽度错误

楼主(2024-03-19):
USART0 发送数据,输出波形,发现停止位宽度错误。应该如何解决。
使用GD32F103 官方库文GD32F10x_Firmware_Library_V2.3.0中的例程验证
波特率115200,无校验
实测 结果如下:
设置0.5位停止,实际波形有2位停止位宽度
设置1位停止,实际波形有2位停止位宽度
设置1.5位停止,实际波形有3位停止位宽度
设置2位停止,实际波形有3位停止位宽度

使用波特率115200时,位宽应该为8.6us
图一 配置1位停止位的实际波形,停止位变成2位宽了

图二 配置2位停止位的实际波形,停止位变成3位宽了

网友A:
是不是晶振和官方板子不一样?

网友B:
除了停止位,其他数据的波形宽度正确吗?

网友C:
是不是配置有问题啊,看一下串口的配置参数。

网友D:
看不到图了…

网友E(2024-04-30):
定时器配置有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