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不同方式输入,前置放大器输出结果完全不一样

楼主(2024-03-19):
一个最最简单的IV转换电路(教科书上那种最简单的TIA跨阻放大器),
采用恒流源方式输入(keithley的源表提供),输出结果是理想的线性
但是如果采用标准电压(keithley的源表)+标准电阻来产生一个电流,输出结果则不是理想的线性
这种现象在电流越低的时候比较显著,有些运放上显著,有些运放则二者结果一致。

大家遇到过类似问题没?一直没想明白。。。

网友A:
上图,看看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B:
失调电压

网友C:
就如此图,倘若用恒压讯号源加电阻,就相当于给运放加Rg,这是 反相放大器 的标配,
如果用恒流讯号源,则等于 恒压源和「Rg」皆为任意值 (但两者比例固定),这意味着,这「Vi与Rg」会因 Vo 状况而异,相当于AGC,这样的可变增益对线性化有利。

网友C:
同相放大,输入端跟讯号源的连接是唯一的,没有任何支路,
运放放大不论同相反相,反馈臂都在反相输入端,所以,反相放大时,反馈臂就成了讯号源的额外负荷,但这负荷对电流型讯号源却是必须 (否则就须引入有源箝位作保护),所以,跨阻放大器只能是反相输入型。

网友C:
以电流源为讯号,通常不接Rg,那就等同开环,
需知道,运放的输入端是高阻抗,可视之为开路的,Rf遂成为电流源所需的唯一通道,
而在线性状态下,运放输入端必然虚地,此处电位为「零」,那么,Rf的压降就是输出的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