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二做项目复现论文中的电路板要换芯片没有思路怎么办

楼主(2024-03-19):
导师让我们复现一下国外开源论文的控制激光器的板子,其中有几个芯片国内买不到要换,把MOT3000-25换成adn8834,以下是引脚控制图,要重新修改电路改原理图改代码,感觉对这方面不太懂,没有什么思路,应该具体从哪方面入手或者学习一下电路设计吗,希望得到一些建议,谢谢大家!

网友A(点评):
才大二就做项目。厉害。把老师吓死

网友B:
看看是什么功能的芯片,然后再进行替换。

网友:
TEC恒温控制

网友C:
看芯片资料哦,有典型应用吧

网友D:
ADN8834已经很简单了,内置PID闭环的,只要用DAC给个温度目标就完了。
申请个开发板,直接用开发板按说明文档试一下,半个小时解决了。你网上问这么偏门的问题,一周也找不到答案。

网友E:

这个有啥难得,根据需求直接换就行。

网友F(2024-05-27):
如果想走完整个流程并且有所收获

先把原来的原理图完全读懂,搞清楚需求,这样就有目的了,接下来相对就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