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求助GD32C103 CAN外设无法工作问题

楼主(2024-03-19):
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遇到GD32C103TBU6,三个邮箱全满但发不出去的情况。初始化后没有报错,寄存器显示一直在正常工作模式。细节是数据先依次填到到邮箱0、1、2,之后就返回no_mailbox信息。CAN0和CAN1都是这样的情况,接到总线也一直是空闲的电平(CAN高和CAN低,差值是0V),示波器一直是直线。

网友A:
发送邮箱标识符寄存器的bit0位TEN设置成1了吗?

网友B:
CAN总线连接有没有短路或断路。

网友C:
CAN配置错误

网友D:
检查发送邮箱状态是否有错误标志或状态变化。

网友E:
检查中断和错误处理

网友F:
可能是硬件故障。

网友G:
感觉像是没有真正发送。看看最终有没操作寄存器

网友H:
你运行官方例程吧,那个要是也不行,再找硬件的问题。

网友I:
看现象是没有发送数据,能检测都没有的感觉

网友J(2024-07-31):
CAN总线需要在两端各有一个120欧姆的终结电阻。如果终结电阻未正确连接,会导致总线信号异常,使得消息无法发送。
解决方法:检查并确保在CAN总线的两端各有一个120欧姆的终结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