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笔记] 在KF8F2320/2020的设计中,电磁兼容性(EMC)是如何考虑的?

楼主(2024-03-19):
在KF8F2320/2020的设计中,电磁兼容性(EMC)是如何考虑的?它采取了哪些具体的措施来减少电磁辐射和提高抗干扰能力?

网友A:
电磁兼容性并不是针对某个具体的型号来定的

网友B:
采取什么样的手段 这个是取决于当前设备的使用环境

网友C:
电磁兼容性是一个大课题啊 不过对于一般的应用来说就是对电路板的走线 地线进行简单的处理

网友D:
把数字地、电源地、和模拟地都分开进行处理

网友E:
电磁兼容性是厚厚的几本书 这要看应用的时候的侧重点了

网友F:
单片机本身的工艺会增加一定的抗干扰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