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在AT32F403A中,你可以使用SPI_I2S_DataTransmit函数来发送数据。

楼主(2024-03-20):
93C46是一款串行EEPROM(电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通常使用SPI进行通信。根据93C46的规格,它的操作码通常是3位的。

对于AT32F403A的硬件SPI模块,通常是可以发送任意位数的数据的,因此可以发送3位的操作码。SPI接口通常有一个发送数据寄存器,你可以使用该寄存器来发送操作码和其他数据。

在AT32F403A中,你可以使用SPI_I2S_DataTransmit函数来发送数据。以下是一个简单的示例代码,演示了如何使用硬件SPI来读写93C46,并发送3位的操作码:

#include "AT32f4xx.h"

// 初始化SPI
void SPI_Init() {
    // 选择SPI控制器
    SPIx = SPI1;

    // 使能SPI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 配置SPI参数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 主模式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 全双工模式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 数据位宽8位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 时钟极性为低电平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 时钟相位为第一边沿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 使用软件控制片选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 波特率分频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 先发送最高位
    SPI_Init(SPIx, &SPI_InitStructure);

    // 使能SPI
    SPI_Cmd(SPIx, ENABLE);
}

// 读取93C46
uint8_t read_93C46(uint8_t opcode, uint8_t address) {
    // 发送操作码和地址
    SPI_I2S_SendData(SPIx, opcode);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x,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uint8_t received_data = SPI_I2S_ReceiveData(SPIx);

    SPI_I2S_SendData(SPIx, address);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x,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received_data = SPI_I2S_ReceiveData(SPIx);

    // 读取数据
    SPI_I2S_SendData(SPIx, 0x00); // 发送一个空字节,以便从93C46读取数据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x,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received_data = SPI_I2S_ReceiveData(SPIx);

    return received_data;
}

// 写入93C46
void write_93C46(uint8_t opcode, uint8_t address, uint8_t data) {
    // 发送操作码和地址
    SPI_I2S_SendData(SPIx, opcode);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x,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uint8_t received_data = SPI_I2S_ReceiveData(SPIx);

    SPI_I2S_SendData(SPIx, address);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x,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received_data = SPI_I2S_ReceiveData(SPIx);

    // 写入数据
    SPI_I2S_SendData(SPIx, data);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x,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received_data = SPI_I2S_ReceiveData(SPIx);
}

int main() {
    // 初始化SPI
    SPI_Init();

    // 读取93C46的数据
    uint8_t opcode = 0b110; // 示例操作码,根据需要修改
    uint8_t address = 0b0101; // 示例地址,根据需要修改
    uint8_t data = read_93C46(opcode, address);

    // 写入93C46的数据
    // 示例数据,根据需要修改
    uint8_t write_data = 0xAB;

    // 写入93C46的数据
    write_93C46(opcode, address, write_data);

    while (1) {
        // 循环执行其他任务
    }
}

// 读取93C46
uint8_t read_93C46(uint8_t opcode, uint8_t address) {
    // 发送操作码和地址
    SPI_I2S_SendData(SPIx, opcode << 5 | address);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x,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uint8_t received_data = SPI_I2S_ReceiveData(SPIx);

    // 读取数据
    SPI_I2S_SendData(SPIx, 0x00); // 发送一个空字节,以便从93C46读取数据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x,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received_data = SPI_I2S_ReceiveData(SPIx);

    return received_data;
}

// 写入93C46
void write_93C46(uint8_t opcode, uint8_t address, uint8_t data) {
    // 发送操作码、地址和数据
    SPI_I2S_SendData(SPIx, opcode << 5 | address);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x,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uint8_t received_data = SPI_I2S_ReceiveData(SPIx);

    // 写入数据
    SPI_I2S_SendData(SPIx, data);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x,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received_data = SPI_I2S_ReceiveData(SPIx);
}

楼主:
在这个示例中,我添加了读取93C46和写入93C46的函数,并做了一些修改以发送操作码和地址。读取函数 read_93C46() 接收操作码和地址作为参数,并使用位移和按位或操作将它们合并为一个字节发送。写入函数 write_93C46() 也类似,发送了合并的操作码和地址,然后发送要写入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