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485通信跑一段时间就挂了什么原因

楼主(2024-03-20):
主机STM32F407+SP3485  3.3V供电,从机STC单片机+SP3485(5V供电),3485连接,机器开机时候跑一段时间485通信正常,跑一段时间后,485通信不上,要系统重启了,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个不好讲。多半是485通信软件问题。但也有小半可能是485硬件问题。把硬件电路、软件代码贴出来看看再说。

网友B:
很大可能是代码问题

网友C:
楼主没全面描述问题,不好回答。我遇到过一种情况,在通讯负荷很重的情况下,ARM单片机串口缓存溢出后会死机,采用定时判断串口状况的方法,用软件对串口复位都无法解决,只能用对串口从零开始初始化的方法才能解决,我确定这是硬件bug。

网友D:
一般都是程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大可能是代码问题

硬件问题

网友E:
检查软件没问题的话,考虑是否为从机接口芯片使用了5V供电,SP3485推荐为3.3V供电,虽然5V不会损害,但可能会影响稳定性。

网友F:
软件问题可能性比较大。你可以一直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软件问题可能性比较大。你可以一直发看看。

已经查到了,硬件问题

网友G:
建议加“平衡”电阻=电源、负极到AB之间都要加,对稳定性由很大好处,条件是485上挂的设备不多!

网友H:
解决了,不说一下是怎么解决的吗?大家都再等另外一只鞋子落地。。。不然整晚睡不着。。。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检查软件没问题的话,考虑是否为从机接口芯片使用了5V供电,SP3485推荐为3.3V供电,虽然5V不会损害,但可能 ...

应该不会是这个问题吧,因为3.3V和5V都是给485芯片供电,只要在485芯片供电范围内,输出的485信号都是标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应该不会是这个问题吧,因为3.3V和5V都是给485芯片供电,只要在485芯片供电范围内,输出的485信号都是标 ...

SP3485换了S485  没问题了。SP3485供电电压是3.3V的,我们长期用5V供电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