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中freertos任务不能调度的原因解决

楼主(2024-03-20):
本文是项目中的定位问题,如果定位到同样问题,可以按下面方法解决。

问题定位

这行assert代码主要判断系统中最大中断优先级数量是否等于内核中断优先级,实际意思就是要求内核中断优先级为系统最低优先级(freertos中0为最高优先级)。

configKERNEL_INTERRUPT_PRIORITY是用来设置PENDSV系统切换中断和systick时钟滴答中断。

修改代码

NVIC的中断优先级由优先级寄存器的4位(0~15)决定,这4位可以进行切分,分为高n位的抢占优先级和低4-n位的响应优先级。也即是对应于configPRIO_BITS值应该为4位,所以configLIBRARY_LOWEST_INTERRUPT_PRIORITY就应该为0xF。

最终定位到freertosconfig.h文件,修改为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0345245/article/details/136804127

网友A(2024-08-31):
所有任务的优先级都设为相同,或者任务优先级设置得过高或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