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电脑突然坏了,显示识别不到固态硬盘,但是进了PE可以识别

楼主(2024-03-20):
(无正文)

网友A:
系统问题吧

网友B:
我前段时间也是,重装了系统,固态硬盘的系统崩了,我装的双系统,普通硬盘那个还是OK的

网友C:
都进PE了,里面不是有系统修复吗,试试看

楼主:
BIOS问题,重刷了BIOS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进PE了,里面不是有系统修复吗,试试看

修复不了是,BIOS的问题,重刷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前段时间也是,重装了系统,固态硬盘的系统崩了,我装的双系统,普通硬盘那个还是OK的 ...

昨天晚上重刷了BIOS好了,硬盘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