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A403A] 403A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4-03-20):
最近在用AT32F403AVG开发一个产品,已经接近开发完成,功能已经调通,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
第1块板是一边写代码一边烧录测试,一直没什么异常,整片擦除,再烧录,功能一切正常。
之后就又焊了两块板,把程序烧录进去之后芯片没反应。
进入仿真模式会卡在 startup_at32f403a_407.s 的 151 行 LDR     R0, =SystemInit
后面发现一个奇怪的解决办法,就把程序大部分代码注释掉,编译烧录,芯片可以正常运行,然后再把注释掉的代码恢复,编译烧录,芯片也可以正常运行。
只要正常运行之后再怎么编译烧录都可以正常运行,正常运行之后无法复现不能正常运行的情况。
只有空片烧录整个工程完整的代码才会出现不能正常运行的现象。

网友A:
是不是烧录缺少启动文件

网友B:
https://blog.csdn.net/luoluoaiyuanyuan/article/details/90478829帮你找了个解决方案,看看行不行,一般遇到这些问题最好bing搜索一下,这个论坛很难找到合适的答案。

网友C:
需要先用ICP tool把224K SRAM开启。默认是96K的。

knk
是的,是这个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需要先用ICP tool把224K SRAM开启。默认是96K的。

直击要害,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