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TIX™ MCU] 求助

楼主(2024-03-20):
学习CY8C21001和CY8C27002的OCD使用,有这方面的编程器的技术支持吗?是否可量产模式?

网友A:
应用笔记非常方便进行调节

网友B:
这个还是得结合参考文档进行程序设计

网友C:
这些层面的问题还是没有遇到过,主要是看整体的产量

网友D:
这OCD是一种调试接口?

网友E:
感觉参考ST的应该也行吧,就类似于IDE配置调试工具啥的

网友F:
要使用OCD功能,您需要一个与芯片兼容的调试器,如Cypress的MiniProg3或KitProg。将调试器连接到芯片的调试接口上(通常是JTAG或SWD接口),然后使用调试器软件(如PSoC Creator)进行调试和编程操作

网友G:
OCD是一种在芯片内部实现的调试接口,可以通过调试器与芯片进行通信,实现调试和编程的功能

网友H:
一般就接仿真器就行吧,还需要干点啥吗?

网友I:
OCD好像不支持量产模式吧

网友J:
这种你说的量产是怎么玩?批量烧录固件?

网友K:
CY8现在的芯片一般都应用在哪儿?

网友L:
一般是可以直接网上找找教程的,在线烧录调试还是比较简单的吧

网友M:
话说,CY8是8位的mcu吧,可以找烧录器在线调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