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无法定位到STM32F103的中断向量表的原因

楼主(2024-03-20):
查找地址错误: 确保你正在查找的地址是正确的。在STM32F103系列中,中断向量表通常位于FLASH的起始地址处,即0x08000000。

编译器设置问题: 检查你的编译器设置是否正确。在编译程序时,需要确保正确配置了中断向量表的起始地址。

启动文件错误: 确保你正在使用的启动文件与你的硬件配置相匹配,并且正确设置了中断向量表的位置。

链接脚本错误: 如果你手动编写了链接脚本,确保其中正确配置了中断向量表的位置。

芯片损坏: 虽然不太常见,但有时可能会出现芯片损坏或者硬件故障的情况,导致无法正确访问中断向量表。

楼主: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你可以尝试以下方法:

仔细检查你的代码和配置,确保没有任何错误。
使用调试工具(如调试器或仿真器)来查看程序运行时的内存情况,确认中断向量表是否在正确的位置。
检查你的编译器设置、链接脚本和启动文件,确保中断向量表的设置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