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 串口两个DMA的问题?

楼主:
两个问题:
1.我按照官方的3.2.0的例程进行移植,单个串口的DMA传输已完成,其中串口1的接收DMA传输完成中断,我使用调试模式从来没进入过这个中断函数,我将该中断函数的里面代码,不影响正常功能。
2.我使用串口2,将关于串口2的DMA初始化后,会造成DMA传输通道计数会累计一直增加,不会正常的计数,现在不知道怎么办。

串口1接收DMA1通道0,串口2接收DMA1通道1
串口1发送DMA2通道0,串口2发送DMA2通道1

网友A(2024-03-20):
串口2的接收和发送使用了同一个DMA单元的同一个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2的接收和发送使用了同一个DMA单元的同一个通道?

写错了,代码里面不是一个单元。

网友B:
那应该是不是中断设置的问题?

网友C:
使用调试模式从来没进入过这个中断函数?那中断的设置问题吧

网友D(2024-04-24):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E:
单独使用一个正常?用两个DMA就出问题了?

网友F:
如果只开接收得DMA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调试模式从来没进入过这个中断函数?那中断的设置问题吧

我用官方的代码,也不会进入DMA接收传输完成中断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独使用一个正常?用两个DMA就出问题了?

将两个串口应用在不同的MDA单元中就能解决了。

网友G:
看你这个配置多半和DMA的搭配有关系,同一串口最好使用同一个DMA

网友H:
使用同dma的不同通道,在大约35us的使用间隔下,同dma的不同通道,某一通道就不能再次传输有人碰到过吗?